CPU复位

楼主(2011-11-07):
  本人菜鸟对CPU复位有疑惑不知各位大虾在上真CPU怎么测CPU复位的,因为有些板子需要上真CPU才有复位所以不知在哪测,本人没有什么文采让大家见笑啦

网友:
买一个假负载就可以测到了。

网友:
上假负载找到座子周围的复位测试点,上真U不就可以测了

网友:
用假负载测方便  周围测点的话很难找

网友:
用假负载测

网友:
可以找个图纸,然后找到复位经过的小元件,电容电阻上都可以测的到!不过最简便的方法还是用负载!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一直在困惑着怎么找

网友:
你首选用假负载跑一下复位的线路,看是连什么原件,然后再上真U测那个原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