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上屏掉电

楼主(2011-11-07):
最开始这个机子是amd的u,mcp67的桥,8400的显卡,这机子修了显卡修桥,最后换板子了,集成的,只有mcp67的桥,是10年的改良桥,去掉了显卡版,开始挺好,测试都很正常,温度也很低,改良的确实不是盖得。用了2 3个月,出现问题了,开机暗屏,拆开测试,bl-on,高压板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正常3.3v,拉低为2.6v左右,原来的原装高压板点不亮了,换了个通用的能点亮了,但是电压还是偏低2.6左右,但是正常开启灯管了,测试也没有问题,但是心里老觉得别扭,后来客户催的急,就让他拿走了,果不其然用了不到半个月,又回来了,这次问题是开机一显acer的logo就掉电,屏闪一下。拆开,还是原来的问题,bl-on拉低,不上屏正常3.3,上上就拉低,但是这回却点不亮屏了。先换了几块屏,问题一样,排除屏的问题,板子外接非常正常,跑3d都非常正常,温度也不高。单挑起bl-on这条线就是暗屏,不掉电了,能出数据,后来断开这条线,从屏上拉下来lcdvcc到次处,问题一样也是闪一下掉电。屏线换过了,问题一样,觉得不应该是桥的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板子加电以后,不上高压板屏出现数据后,单独用外接的高压板点灯管还是掉电。真不明白了,就一个背光灯也会影响吗,有谁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折腾n天了
现在机子是mcp67的桥集成的,换的是10年的改良的,现在问题是,一切正常,唯独高压板开启信号偏低,bl-on正常的是3.3v 现在为2.8v,屏线,屏,高压板,都换过了,还是有点低,虽然能用但是估计用不长,最开始客户的就是这样,拉低着用了没一个星期就暗屏了。
把10桥摘下来换到一个07年桥的好板子上也一样拉低,另找一个07年mcp67桥,绝对是好的,做到原来的10年板子上,外接正常,屏马上出数据的时候掉电了,高压保险烧了,我擦嘞,付了这搞不懂到底哪坏了,版主求救啊,指点指点吧,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
上屏数据线阻值都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3.3V负载过大了

网友(点评):
屏,屏线,高压板都换过了,上屏的数据线阻值都正常

网友:
跟屏有关的电路都测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跟T43一样啊,我的T43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负压高了掉电,看看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