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n4030不触发

楼主(2011-11-07):
拆机发现IO芯片和八脚LA5930芯片烧鼓包,更换后还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1,开关有开机电压3.0几V,听说现在很多笔记本的BIOS参与开机,这个型号的BIOS有参与开机吗?这个会不会BIOS也损坏了?

网友:
查一下IO有没有跳变。和工作条件。

网友A:
3V 和5V供电有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 和5V供电有没。。

在哪里的?

网友:
你看有板子供电电感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短路也不不触发的。找个图参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的?

下载个图纸。对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