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显示模式不支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07):
台式机开机显示模式不支持是什么问题?怎么弄,是不是要改什么兼容模式还是什么?在哪里改?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看,或进安全模式调一下

网友:
开机就显示模式不对,我想是显卡有问题了,修显卡吧

网友:
这种要找准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

网友:
好了,叫客户换个独显  ,嘿嘿

网友:
刷新率太高,分辨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