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1-11-07):
我经常能碰到三星T220显示器大部分都是主控板坏了。可是不知道哪里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有人说是程序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不是。可是我不会修都是换主控。请师父教教。每个月都低修10来个吧,都是换主控我感觉能修。求师傅教

网友:
三星热量大,主供常因热不良,不过不能一概而定故障点

网友:
今天修一个T220白屏。是屏供电丢失。把主板焊了焊好了。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三星的质量越来越差,现在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错。我接了个T220现在都没有搞好。就是白屏。还没有换主控。有时间了买片换了试试。

网友:
焊的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MOS管和两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