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8疑难故障维修

楼主(2011-11-07):
一台飞利浦190cw8液晶显示器,无人操作状态下屏幕上回自动弹出osd菜单,且选择条自动滚动,有时会变为黑屏,显示无信号输入,拆机检查,osd控制按键良好,测试osd控制板电压偏低且不稳,当电压减低到3.0v一下时屏幕会弹出osd菜单,
对osd控制板供电线路跑线发现该机信号板金属化孔两侧竟然有数欧不等的电阻,对金属化孔加焊后,上机测试,osd控制小板电压恢复正常,但有个别按钮无法控制,再次拆机检测,发现仍然是金属化接触不良,加焊后故障彻底排除,
另外,该机型号为190cw8,但实际电路图编号为190vw8

网友:
信号板为何物?新手求解。。

网友:
楼主你说清楚一点,我正好也接到这台,什么叫金属化孔

网友:
按键板有问题的吗

网友:
按键
有问题啦

网友:
按键用酒精擦干净后再试。

网友:
金属化孔是双层电路板布线时连接两面电路的孔,在电路板上表现为一个穿透小焊点,两面测量电阻是应为零,多因工艺原因造成性能不良,在焊点上点一些松香,用电烙铁将焊点溶化数秒后一般可以恢复正常。
金属化孔性能不良的现象出现很少,应是这款液晶的通病吧,

网友:
这款液晶osd控制键的小板上没有电路,控制电路做在信号板上,就是液晶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