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笔记本P5.0V_ALWS辅助供电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1-11-07):
P5.0V_ALWS这个辅助供电是待机芯片内部生成的。还是通过什么转换过来的?

网友:
这个是待机就产生的、具体要找到图纸才知道、

网友:
额。。这个是待机芯片的辅助供电。。。。肯定是待机而且是没有触发之前就有的。。但是 我就想知道是咋产生的。。没有图纸。。不知道啊。。。。求助。。。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
没有图低只能想了,一般是LOD 或系统供电芯片,有的是专用稳压回路。得有图才能看出来。要不你就得跑线测。

网友:
上传图纸了,请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

R19 hainan3_int.pdf

网友:
那个下载要分。我直接给两个截图的 顺便那个大神 给分下下原理

网友:
这个电压是在8734有公共点电压供到的时候,芯片内部就会产生5V的线性电压,它跟1999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是我这个测量8734有主供电 但是辅助供电也就是这个电压 只有0。4几。。。。如果说是内部产生的。我更换过这个芯片 还是这样。这个供电连接的电阻和电容也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从输入端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