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东芝的!谢谢了!!!

楼主(2011-11-07):
芯片碎了让我給抠掉了,有点难看,呵呵!  给击穿了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的!谢谢啦!

网友:
东芝A205集显的!版号是:6050A2109401-MB-A02

网友:
是个USB供电芯片,我看板上和你的坐标标号不同而已,但位置和板完全一样

正解

网友:
那型号呢?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只要是USB供电芯片,那就不难找。基本多可以通用的

网友:
不用那个芯片也可以 直接d及和s及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胡说什么,哪有个G,S,你找出来我看一下

网友:
我晕倒啊,这个芯片的图纸都给你了,有型号的啊 ,在说这种芯片改也很好改啊,也可以2PIN 和7PIN直接连接起来啊

网友:
哦
不过这个机器没触发跟个有关系吗?

网友:
当然没关系,因为它是USB供电端的。

网友:
东芝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直接飞歌5V ok

网友:
USB5V+供电官子。找个装上吧。

网友:
找个5v就行

网友:
USB供电的芯片没很多是通用的

网友:
飞线方便容易解决

网友:
原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还要提醒一下楼主。板上的C201也烧焦了好像,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真的是5V 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