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主板元件问题。

楼主(2011-11-07):
在好几块主板都发现一个同样小三脚的元件,拆下来测量都测不出来,元件上面标着08 83 t的字样。上图吧, 请问这个元件是???
这个图也够清晰了吧?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就是查不到这个元件是什么,大家帮帮忙

网友:
鬼子的产品上面的,呵呵,如果是坏了的,用表测也不起作用,老师教的看看其在电路中的作用,来试着看看

网友:
确认它坏,找个NPN三极试试

网友:
这个管子你放在板子那个地方的啊?拍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个里面可能有阻尼电阻,测不出来,我也有碰到复合三极管的也是无法测出
也有可能是表不够牛的原因吧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图,看它在电路上的作用。一般这种东西是测不出来的。怀疑坏了就换了试下。

网友:
测板子上个点的电平,然后再判断

网友:
一般只能跑线,结合线路来判断它的型号了

网友:
图中的元件是没有坏的,完好的,我估计它应该是一个NPN三极管,就如上面 llyx 的图,可能有阻尼电阻。
想请教一下,llyx你是怎样判断是你发那图的元件呢?

网友:
我有三个万用表,都用二极管档位测过,只有一个万用表测有值。三极管测量方法都没有值的,但红笔在右下角的脚,黑笔在上面的脚,有的万用表会闪一下一个奇怪的值1.8XXX,换另一个万用表,就可以固定显示这个1.8XXX,就是不知道怎样。。。。

网友:
测估计是测不出来,还是找原图参考一下吧,有些元件是厂商定制的,不好找

网友:
跑线结合实际电路分析......

网友:
这么小个元件,无语..............求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来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