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探讨Mode not suppoted问题

楼主(2011-11-07):
紧急探讨Mode not suppoted问题

其实,大家都会说去调分辨率或者进安全模式之类的.

可是,空板呢!  在没有硬盘接入的情况下.

这是个478的主板 有集显.  一开始是按压北桥能够显示.

加焊北桥后.  插集显  屏幕显示  Mode not suppoted  并且 H有时候200多HZ 有时候180多HZ   V有的频率也在变动.

背光也亮的.

但是,插了独立显卡 AGP的   就可以正常显示.

请问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设置BIOS 吗 还是哪里问题  有经验的分享下您们的经验 谢谢.

如果是BIOS 请说下具体的设置.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一块N61,发现了一块AD747,845、865G真没注意过~~
估计你的桥还是没焊好,要不先从外围查也可以

网友(点评):
可能是动到旁边的电容电阻了·· · 不过不确定 现在搞个 最低的AGP独显给客户 64MB的 如果可以接受 就先不纠结了 没价值 才478的板 低端.

网友:
可能是空焊了吧

网友(点评):
不想加焊了 想其他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