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W420R进系统掉电,求!求!求助!

楼主(2011-11-07):
昨天接个神州W420R笔记本,客户说是进系统死机掉电。
除尘,CPU底座加热,IO加热,都试过了还不行。
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掉电的机器我也不会修 范围太广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不行就加电容

网友:
裸板测的,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换U 换硬盘 换内存 在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