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笔记本能开机 无显示 ?灯管好着了能看到背光

楼主(2011-11-07):
接到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显卡温度超高95.一开机就60多。问题在哪里?
大虾们指导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没有设备呵呵!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100%是显卡的问题,当然了,也不排除屏线松,坏之类。。。反正就是输出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就行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通病是显卡

网友:
显卡吧通病 的

网友:
加焊或者换掉芯片就可以了,通病

网友:
没有设备,就一步步的来,称排除屏,和屏线,接口等,最后做显卡,没有设备用自家的电炉子也可以啊

网友:
开玩笑吧电炉子也可以。我排查了线好着高压板也好。接口没问题。下午拿出去维修。

网友:
你本身的散热有没有做好呢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多了,是显卡的问题。只要弄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应该显卡问题 接外线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也许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