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和 电容更换原则

楼主(2011-11-07):
  万用表  和   电容更换原则  适合新手哦

新安江 -2 重复资料

网友:
连图片都没有,不敢下

网友:
楼主,这种内容不多又是基础教材的东东直接贴出来我觉得效果更好吧。

网友(点评):
里面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上面的电容介绍,第二个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211-1-1.html 所以,楼主要扣分!

网友:
嗨。。。还可以。。。。。就是内容是少了点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哈  第一次发帖  下次 一定 改进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用:
电容器轻松出现问题现象是:漏电,短路,断路,电容量变小,内部引线接触不全(极片及引线连接处)等。尤其是电解电容器,其问题率较其他种类电容器高得多。电解电容器经常出现问题现象是漏电,容量减小,击穿,电解液漏出等。电容器损坏后应配用原型号参数。但电容器种类繁多,如果没有同型号参数更换时,应使用代换方法。代换原则如下。
1)代用电容器标称值可比原电容器标称值有±10%浮动,对电源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等其浮动范圃还可大些。但对有些电路电容在代换时必须按原标称值,否则将造成电路1作失常。如谐振电路,时间常数电路电容器就必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再如电视机视放及显像管阴极稠合电容,该电容损坏后也必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否则将影响图像质量。
2)代用电容器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原电容器额定电压,或大于实际电路工作电压。
3)代用电容器频率特征必须足够实际电路频率条件,或用高频特征电容器去代换低频特征电容器。
4)云母电容器,瓷介电容器可代换纸介电容器。瓷介电容器可代换云母电容器与玻璃釉电容器。钢电解电容器可代换铝电解电容器。
5)电容器容量没有合适时候,可使用电容器串联,并联获得较合适电容量。如果电容器耐压值不足,也可使用串联方法提升耐压值。如,电路需耐压25v对上,容值为500μf电容器,手头仅仅有1000μf/16v电容器,便可将两仅仅1000μf/16v电容器串联。如图(a)所示,串联后便可得到耐压32v,容量为500μf等效电容器。
电容器并联后如图(b)所示,可提升电容量,但不能提升耐压大小,电容器串联后,可提升耐压能力,但电容量要减小。
电容器轻松出现问题现象是:漏电,短路,断路,电容量变小,内部引线接触不全(极片及引线连接处)等。尤其是电解电容器,其问题率较其他种类电容器高得多。电解电容器经常出现问题现象是漏电,容量减小,击穿,电解液漏出等。电容器损坏后应配用原型号参数。但电容器种类繁多,如果没有同型号参数更换时,应使用代换方法。代换原则如下。
1)代用电容器标称值可比原电容器标称值有±10%浮动,对电源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等其浮动范圃还可大些。但对有些电路电容在代换时必须按原标称值,否则将造成电路1作失常。如谐振电路,时间常数电路电容器就必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再如电视机视放及显像管阴极稠合电容,该电容损坏后也必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否则将影响图像质量。
2)代用电容器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原电容器额定电压,或大于实际电路工作电压。
3)代用电容器频率特征必须足够实际电路频率条件,或用高频特征电容器去代换低频特征电容器。
4)云母电容器,瓷介电容器可代换纸介电容器。瓷介电容器可代换云母电容器与玻璃釉电容器。钢电解电容器可代换铝电解电容器。
5)电容器容量没有合适时候,可使用电容器串联,并联获得较合适电容量。如果电容器耐压值不足,也可使用串联方法提升耐压值。如,电路需耐压25v对上,容值为500μf电容器,手头仅仅有1000μf/16v电容器,便可将两仅仅1000μf/16v电容器串联。如图(a)所示,串联后便可得到耐压32v,容量为500μf等效电容器。
电容器并联后如图(b)所示,可提升电容量,但不能提升耐压大小,电容器串联后,可提升耐压能力,但电容量要减小。
里面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上面的电容介绍,第二个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211-1-1.html
所以,楼主要扣分!

网友:
这些资料是我从百度上找的

网友:
        真好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前面的灌水已经扣分了,还要以身试.

网友:
  哈哈  下回看好在上传啊

网友(点评):
你已经扣分多次了,怎么还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用:
电容器轻松出现问题现象是:漏电,短路,断路,电容量变小,内部引线接触不全(极片及引 ...

这么多  文章 你怎么知道是重复的啊??

网友(点评):
发帖前,不管是上传资料,还是求助帖,都应该先找一下相关的话题,这是起码的常识!为了核实资料是否重复,这样盲目上传,势必增加管理员的工作量。但鉴于楼主是新手,故仅扣2分以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