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接光驱就进不了系统的怪事终于解决

楼主(2011-11-07):
今天有人送来一台老电脑,说拔下光驱电源线电脑无法启动,接上就可以。以前常碰到接上光驱无法启动的情况,不接光驱无法启动我是头一次碰到。打开机箱主板是技嘉915GME,只有一个IDE插槽,硬盘光驱公用一根数据线,拔下光驱开机一看,开机自检玩内存就停住了,显然在找IDE设备,三四分钟后提示找不到启动磁盘。接上光驱则显示IDE设备信息,正常进入系统。先看了硬盘跳线,已设为主盘,光驱是从盘,光驱接中间,硬盘接远端,没错,换数据线再试故障依然,进BIOS看看,没发现硬盘,其他设置正常,又恢复默认设置还是如此。上网上一看,有不少同样情况,但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解决的。遂找来一块硬盘换上,不接光驱,开机正常。看来问题在硬盘上。硬盘本身应该没问题,只是接光驱就无法识别,这怎么看都像是跳线设置的问题,但明明跳线是对的呀。突然发现这个跳线帽不太顺眼,拿下一看,好像坏了,就换上一个,不接光驱,再开机,顺利进入系统!原来是这个小东西搞的鬼啊!

各种怪故障 希望各解决或没解决都发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原来是这个小东西搞的鬼啊!|_|

网友:
小细节不好搞

网友:
要仔细检查才行呀,不能有一点马铃虎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
这种毛病就像纸老虎,很怪,很吓人,很见鬼。。。
最终那层窗户纸被你捅破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郁闷....一个不小心就忽略了

网友:
跳帽问题.........呵呵

网友:
绕了一大圈,还是在细节上面

网友:
我有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也是因为 一根跳线

网友:
看来维修还真得要仔细才行

网友:
感谢分享 曾经一个七彩虹的915 同样的遭遇差点搞死人,不过我那个是做不上系统,后来摘硬盘下来做上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跳线帽氧化锈掉了

网友:
原来跳线帽引起的接触不良,这个真是难发现啊!发觉自己还是很粗心大意的,慢慢学习改进之

网友:
要是,会先换光驱反正一插一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