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S死机蓝屏

楼主(2011-11-07):
昨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Y450独显的机子,故障现象是跑3D或看电影就会出现死机蓝屏,然后就重启,蓝屏代码是0X000000EA换过内存,MHDD检测过硬盘,都还是一样子的故障现象,请教一下高手们这个是什么问题!!!急解!!!谢谢

网友:
从装个系统先别打驱动,进系统了去 官网下驱动一个一个打

网友:
驱动我从打过了

网友:
换个内存。 换个硬盘装系统。在试。。。

有些时候就要用替换来判断。

网友A:
可能是显卡不行了
上次有台也是看电视上网都OK
客服说打魔兽花屏

网友:
换显卡啊,有无电压3D时不稳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也有Bug,它不是花屏,不多说换显卡吧,老师搞好了通知大家一声,让大家不走弯路。

网友:
直接把显卡BGA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吸收点经验~

网友:
碰到过显卡。上网可以,一玩游戏就提显卡出错。把显卡驱动禁用也能用。

网友:
你用热风枪预热i下显卡看看,不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从新做了显卡,现在一天之花一次了!,以前是一会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不行了
上次有台也是看电视上网都OK
客服说打魔兽花屏

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显卡供电跟不上或者是发热量过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性能不良的原因,遇到机显卡,打游戏就蓝屏死机,不玩大型游戏一切正常,都是因为显卡性能跟不上

网友:
看看善热处理好没有哦

网友:
我的是一开机就LOGO是不是显卡啊,这种南桥还容易坏啊

网友:
嘿嘿,手里还有一台呢,明天整整看,呵呵,不过不是花,过完滚动条黑屏时间长,硬盘卡一声停转,换硬盘试一样,先扔那呢

网友:
显卡芯片老化了,换吧

网友:
已搞定 伤心这个本子加焊值珠都不行,换了显卡芯片才OK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