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如何替换

楼主(2011-11-07):
东芝M322摔了,拆开目测显卡板上有元件碎了,上面标R45   80609(如图。借用别人的),这是电感吗?要是替换的话可用R56替换吗?手上扳子上正好有R56

网友:
如果不是妖怪机器。。 应该是密封的电感。。

网友:
找个大小感觉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一样的好些呢 ?

网友:
是电感,找个个头一样的换上就行,有条件再细致点儿,没有就等同代换!!

网友:
体积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有条件最好找一样的。

网友:
R40到R50应该都可以

网友:
r多少是感抗   其实找个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找大小一样的代换就行

网友:
电感都摔碎了,,桥,座子下面不会掉点么???电感代换没试过,,不过,电感在PWM电路起的作用很大的,,参数不正确会引起,掉电,保护,过流保护。发热量大,效率降低等等问题!!!

网友:
真不知道电感的代换原则   我一般就是换个大小一样的

网友:
难道必须换一样的吗,有什么代换原则没

网友:
暂时不太懂~坐等长见识

网友:
都是线圈,找个差不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