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内置声音小

楼主(2011-11-07):
DELL D600 机内置喇叭声音小,外接的音响正常。已经排除了软件喇叭的问题,声卡攻放都换了故障依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静音后图标是显示静音了喇叭却还在响……疑难问题 请高手帮忙
DELL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静音电路有电容漏电

网友:
音量控制是不是和EC也有关系呢,建议刷程序看看,或换EC

网友:
一招毙命 干南桥

网友:
谢谢!是加焊还是换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