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9781电源板到驱动板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1-11-07):
原先客户拿过来换了几个电容好了,过了一个月拿过来开机开不了,指示灯绿灯闪烁,不接驱动板电源板电压正常,接了驱动板,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压只有3V了,而且电源板上面有响声,求高手帮忙,给几个意见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供电短路了、试试电源板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驱动板有微短路,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负载能力不行,看看回路。

网友A:
我换了电源板,驱动板电压正常,应该是负载不够,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电源板,驱动板电压正常,应该是负载不够,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换了电源板之后驱动板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应该就是电源板带负载不行的了。排除了高压部分的引起的话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的了。电源部分个人觉得这样的问题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源板之后驱动板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应该就是电源板带负载不行的了。排除了高压部分的引起的话就是电 ...

刚才仔细查了一下,原来是之前换的一个电容没压到底,然后电源盖挤压,把电容的一个角挤掉一个点,直接从底线上面飞一根线上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