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怎样改,就4条线

楼主(2011-11-07):
今天在深圳进了10块高压板。。大概看图片知道点。。也没改过板。心虚啊。。知道1是供电线。3是开关线 5-6地线。是不是改的时候1供电线接12V  3开关线接5V  6地线接0V。。。???欢迎指导。。

网友(点评):
接三线 12V,地GND 还有信号N/F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的高压条,一般1、2脚供电接驱动板12V,3脚开关接驱动板N/F脚,4脚接驱动板ADJ(这是亮度调节,可以不接),5、6脚接驱动板GND。

网友:
接个12V和地线和信号就可以了,三根线

网友:
   主供电12v  控制   地线   就着3根线就OK了

网友:
VCC供电 GND地线 ON OFF开启  我们一般就接3条线

网友:
先接三根线,一般就可以用了,不能用的话再接第四根

网友:
高压条这头,一般是六根,(2根VCC 主供供电,电压一般为12V或更高一点。 一般标VCC VCC出去连着一个保险管,用万表打就可以,基本上接着可能是两根GND地线,  然后是开关ON/OFF或标为EN      后面一根标为ADJ 或B什么开头的为亮度,亮度可以不接,)
电源一体板这头,用万用表打, VCC 12V以上,但是不要接到太高的电压了,有些一体板有很高的电压,到时候会烧高压条的,   然后镙丝孔为GND地线,  接下来找ON/OFF(EN)找此根有个方法,用万用表打,按开关的,有0V-3V或5V的跳变。开了开关,有电压,关掉开关没电压, 就这根。   ADJ  这个用万用表测基本上开关在开或是关的时候都有电压,   不知道够不够详细,希望你能理解

网友:
主供电12v  控制   地线   就着3根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8284-1-1.htm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连防复制代码也不改,䛐

网友:
先把供电接地接好,开关信号慢慢找随便接找对为止(别往220V或者高压包上接哦)亮度控制接不接无所谓,不接的话就是默认最亮。其实论坛有帖子讲这个的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