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07):
有两台 联想机器  一台是C466M  一个E42L 问题都很类似 电流 0.6  0.7左右掉电,电压都正常  BIOS刷过。是不是北桥问题呀   都是仁宝的板子。

网友:
我换了北桥还是一样,谁遇见过此问题呀

网友:
cpu还没过呢、

网友:
CPU 有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板一样的问题。换了北桥还是一样。楼主有没有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为什么开机到0.6A掉电,就想着换北桥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