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黑屏,指示灯绿色

楼主(2011-11-07):
三星214T黑屏,指示灯绿色,不接VGA信号,能显示三星的LOGO。接上后就是黑屏

单独给高压板通电。在其输出接口只测到了13V的电压,没有测到3.3V。详细测量数据如下:
高压板的输出接口一共是9根针,标注依次为:
BRT_CTL            0V
GND                   0V
GND                   0V
GND                   0V
+13V_IN            13V
+13V_IN            13V
+13V_IN            13V
+3.3V_MICOM    0V
BL_EN                0V

请问下现在能判断到底是驱动板故障还是高压板故障吗?

网友:
网上查了下三星214T好像有黑屏的通病,有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机器?

汉中电脑维修

网友A:
高压板上只测到了13V的电压。这正常吗?(在没有接驱动板的情况下测的)

网友:
先写个程序看一看吧,,

网友B:
3.3v是点灯的,没3.3V你屏怎么亮啊

网友C:
   驱动板上有一个程序八角坏了  你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有一个程序八角坏了 你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就好了

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是点灯的,没3.3V你屏怎么亮啊

屏能亮的,开机可以看见logo

网友:
见到LOGO之后能够正常显示无信号吗(或者说在指示灯没有变颜色之前灯光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加焊一下主芯片看看(检查VGA相关线路)。假如是其它情况就要在再考虑了。

网友:
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很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你的问题是不是不插VGA显示无信号   插VGA黑屏   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问题    那不好意识  可以确定是程序八角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上只测到了13V的电压。这正常吗?(在没有接驱动板的情况下测的)

   正常啊    因为  控制   在开机的瞬间才有   它主要是  给高压IC发出一个信号让高压板开始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是不是不插VGA显示无信号   插VGA黑屏   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问题    那不好意识   ...

情况和你说的一样,不差VGA显示无信号,插上后黑屏。但指示灯一直是绿色的

你说的程序八角是不是有个八角的芯片。我在驱动板上发现了好几个八角的芯片。到底哪一个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和你说的一样,不差VGA显示无信号,插上后黑屏。但指示灯一直是绿色的

你说的程序八角是不是有个八 ...

网上查   我也给你说不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是八角坏了   是程序八角

网友:
测一下,H,V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程序问题    这个板的程序好像刷不了的    曾经修过一台冷机花屏的最后也是换原装板收场
这个板的程序片跟老式DVD的类似  除非有专业的编程器跟原机程序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打算直接换个驱动板了。希望不要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驱动板MCU坏了 换个通用版试了就知道啦  我前几天一个193P显示器跟你一样故障 现在修了 换了一个NT68F61L 用173P程序刷 现在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