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不开机

楼主(2011-11-0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L193 液晶显示器 不能开机 5V ,12 正常,按键电压3.3 都正常 ,按下后也有跳变 ,就是不开机 ,把驱动板拆下 再装上 就正常开机了 ,但是放了一天第二天再开 又是不开机 ,郁闷呢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赐教一下

网友:
加焊驱动主IC

网友:
换了程序试一下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了这样故障的联想显示器,不开机的时候测12v正常5v只有3.3v,断开驱动供电5v输出正常。开始以为是驱动坏了用通用驱动试还是12v正常5v只有3.3v,说明不是驱动问题而是电源部分,将5V12V处得电容都换掉无果,经过反复推敲我觉得问题应该在电源ic和开关管不良造成的,手头没有电源IC只有开关管,抱着试试的心理将原型号为:6n60c的管用10n60的代换后开机正常,为了确保不再返修连续测试了一周没问题,今天顾客才取走。

网友:
软故障不好查了,用替换法一个一个换吧,先换电源板,在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等楼主答案。程序或者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等楼主答案。

网友:
这类问题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