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不开机

楼主(2011-11-07):
测待机电压3.3 正常 ,RTC供电正常 ,测晶振两端一段为0.2V ,另外一段为0V,开始以为是南桥问题 。加热后 还是同样的故障,于是把补偿电容 晶振换掉了,还是老样子 。于是用欧姆档 测补偿电容到晶振 ,发现无电压那端和晶振断路了 ,怪不得不能开机 ,补线 ,再测 正常 。上电以为OK了 ,没想到还是不开机 ,于是测标值为106的电阻发现只有10 千欧 更换后测试 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