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M210短路。。

楼主(2011-11-07):
同方M210短路。。查出来一个电容坏了。取了就不短了。但是找不到。。这种电容我就没有上。不知道有没有问提。。。。

网友(点评):
你看看主板是不是有短路呀

网友:
C347电容。我没上 不知道用起会不会出问提。。

网友:
这个VIN输入的滤波电容,应该装上才好点。随便找块板都有啦。

网友:
100UF 25V的。。这个不好找啊。。

网友:
不装也没问题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不装也没什么大事儿,不过主板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电容,除非你没一块废板子

网友:
我一箱。。不过他这电容根一般的有点不一样。。呵呵。

网友:
我给他随便上个贴片电容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