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VA902出现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11-07):
刚打开显示器电源时指示灯亮,5到10秒钟后灭掉黑屏,仔细听能听见显示器壳里面有哒哒哒哒的轻微响声,拔掉电源后响声越来越慢直到停止,大概持续10秒多的时间,请高手指点!
下图为拆下的一体板

网友(点评):
注意下上面那个蓝色电容 是否爆浆,一般你拆下下就能看到。 然后再就是补下焊吧

网友(点评):
哦 忘记了 还有高压部分 铁片下的2个电容注意下, 我修过一批网吧的。大致都是这个问题引起

网友:
量一下电源部分输出...断开高压试试

网友:
感觉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还有可能是按键板
板是的开关 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5V  + 12V 电源输出  看正常稳定不, 电源没问题  ,高压部分出毛病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测试一下各组电压看看先,修好了楼主记得把最终结果分享一下啊。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上个代换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是代用的四孔高压板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虚焊或者开路

网友:
好多啊,哈哈,谢谢您

TOEIC        不動産投資        ウォーターサーバー                看護師 求人        おせち        結婚相談所

网友:
新人在学习中,看高手都说是高压板。

网友A:
把220V的电源插座换一个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包出了问题,推荐你可以的话,先改个通用高压度下,应该会好的,再不行的话,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
每种情况都有可能,耐心检查下。

网友:
改一根高压试试

网友:
是是灯光漏电啊,建议观察

网友(2012-05-17):
引用 网友A:
把220V的电源插座换一个吧!

兄弟,太有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