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3 v2 上单核跑D3重启 上双核正常点亮

楼主(2011-11-07):
这个是其它人也遇到的贴出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23079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没  上双核就正常  单核不行 此板  V星G31M3 V2     MS-7529 VER1.1

网友:
是不是有跳线没跳

网友(点评):
板上没这个跳线

网友:
确认板支持的话就刷个BIOS看看嘛、

网友:
把BIOS版本刷低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
哪一种单核啊,要是331之类的,那就是不支持,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点评):
同意,我也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
赛扬D 2.66      上去不行   换了赛扬双核 E3400  才行啊

网友(点评):
赛扬D 2.66 总现在533 e3400 总线800

网友A:
呵呵 ,楼主搞笑了,,你仔细看看2.66的总线是多少。。。。。。E3400的总线是多少,G31的总线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楼主搞笑了,,你仔细看看2.66的总线是多少。。。。。。E3400的总线是多少,G31的总线 ...

不太懂啊  说说乍个搞啊    愿听你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啊  说说乍个搞啊    愿听你高见

2.66总线应该是533的吧,,E3400是800的吧,G31也好是800的吧,,我也搞不懂了,楼主帮我想想呗,,,

网友:
G31 本身就不支持  赛扬D 2.66

网友C:
这个板,通病。。BIOS坏,,跑一半就卡住。。。。。。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通病。。BIOS坏,,跑一半就卡住。。。。。。刷吧。。。。。。。。

别人都说不支持,你说刷BIOS 。。。。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说不支持,你说刷BIOS 。。。。你有遇到过吗?

你说的这个板是MSI的吧,,小板。。
我手里就有块一模一样的  。。。就是跑码卡住,。。上的P4 3.0的CPU ....刷了BIOS就好了。。单核双核都可以的。。。

这主板有很多版本。。看背面的纸条标签。。我的 是 G31M3 L   V2   7529 1.1版的

网友:
不是卡住    是掉电  跑D3    又自动上电还是档D3    一直循环

网友:
G31好像是要上双核以上的,我这里也有一块上430也不行

网友:
那是BIOS 版本太高了。。。 我也刷过那个版本的。。G31M3F V2的。。就是你这种情况。。
上P43.0的就 跑D3 频繁的反复重启。 灭了亮,亮了灭的。。换个版本就OK了。。。。

多刷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刷BIOS可以一试

网友:
是不是BIOS不支持你的内存????????

网友:
你不说要上单核的吗

网友:
很多G31板不支持331 320 336等赛扬单核的,我肯定因为我试过 一线大品牌根本点不亮,杂牌有的可以点亮,但非常卡。华硕G31上331点不亮,富士康G31可以点亮但非常卡。

网友:
你重 新换一个单核CPU试试。

网友:
G31主板有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上pd2.8都不行,上奔腾2.66可以(好像是531)

网友:
G31只能上800总线的,不支持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