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佳的美8006 主板?

楼主(2011-11-07):
用12V电瓶接反了 把一贴片八脚ic给烧坏了 看不清楚型号!麻烦谁有帮帮忙 给说下型号  有报酬! QQ289309426 手机13229898598

网友:
   只能看到 029SA 第二行最后有个82     别的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楼主 这好像是个八角场管吧

网友:
   求救啊 , 谁知道用啥代换啊?

网友:
如果是八角场管,那可代的就多了,用个三脚的代上去也行

网友:
手头刚好有台屏坏的 你烧的那个是3482哦

网友:
  找不到这个啊!淘宝上夜搜不到 你把主板卖给我吧?

补充内容 (2012-2-1 08:33):
能帮忙量下各脚电压吗? 现在修到能开机但是没有

网友:
那天没有放大镜看不清楚 今天带放大镜回来看了IC上面标P3482  应该是EUP3482  如果买不到就用3.3V模块改一下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