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针的电源适配器如何用接可调电源?

楼主(2011-11-07):
HP有些机子的电源适配器是带针的,用可调电源上那种转接头接入总是没反映(电流为0),请问这种头有什么改装的办法没?

网友A:
我这里有个Dell的适配器:PA-1650-05D
19.5V/3.34A大口带针的输出头
经测量,中间的针电压是:-0.08V,可能有偏差,你在具体查查看。
这个针是检测线,检测电池充电线路的。
应该和开机没关系。

网友:
买一个HP的电源头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个同原适配器一样的接头,剪断线改下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有的机子这个针与开机有关系,昨天遇到这个HP的机子,用原装的适配器可开机,用转接头开不了,郁闷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同原适配器一样的接头,剪断线改下就好了

说一下什么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同原适配器一样的接头,剪断线改下就好了

我也想知道这么改。中间的测试线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Dell的适配器:PA-1650-05D
19.5V/3.34A大口带针的输出头
经测量,中间的针电压是:-0.08V,可 ...

找个内部带芯片的HP电源头就可以了

网友:
40元发一套多功能笔记本转接头  都有了

网友:
买个专用头子!!!  就可以了@  我有几个头子

网友:
可以DIY,如果有原装坏HP适配器最好,把接头连线的一段剪掉,把中间针相连的线和19V供电线之间焊接一个200K左右电阻就OK了(最好是个大点的那种非贴片电阻),我目前维修用的就是自己做的,很好,HP大接口机器全部能用。

网友:
要接两个电阻,一头接19V,一头接地,中间就接那根检测线。一般HP的机都能用,Q45除外,部分DELL的也可以用。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中间有电压的  不知道这么看电流

网友:
接两个电阻多大的啊

网友:
直接买个HP和dell专用的电源头就好了,省心啊!

网友:
那两个电阻都是200K的吗?

网友:
HP的我改过,中间接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可直接到坏的HP带针的适配器上拆下来

网友:
还是买专用的转接头比较稳定。

网友:
各位,中间检测针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改造时要加的两个电阻应该是多大?
为啥我那个DELL电源检测针是负压呢?
另外,专用转接头是怎么做到二进三出的呢?里面有分压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