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子没法过了 兄弟们 硬盘都600了 现在想用U盘做个 ...
这日子没法过了 兄弟们 硬盘都600了 现在想用U盘做个系统先用用

楼主(2011-11-07):
这日子没法过了 兄弟们 硬盘都600多了 现在想用U盘做个系统先用用 但不知道 怎么弄 系统直接刻进去吗 但好像不行 没引导 请问兄弟们 把XP系统 做到U盘里 要怎么做
硬盘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下载个U盘做系统软件 ,安装 然后把系统复制到U盘里 。

网友:
先将U盘做成个启动盘,然后将系统克隆进去就行了,不过会有点慢

网友:
先要做U盘启动盘啊,量产做成USB-CDROM 嫌量产麻烦就做成USB-HDD或者USB-ZIP

网友:
用U盘做系统还没做过,只是做过启动盘,是不是直接安装到U盘就行了。试试吧

网友:
网上大把的制作工具

网友:
如果你是想在U盘上安装操作系统,普通的U盘一定是不行的,可移动磁盘不能用来安装系统。必须要通过量产工具把U盘量产为固定盘(Fixed)才行。
可移动磁盘可以安装PE系统,这种系统是不能安装程序的。

网友:
用U盘做系统盘没必要吧...用个几十G的盘也不用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