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90D

楼主(2011-11-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精英890D不过内存经测量内存的供电只有0.8v给内存供电管子没有控制换了电源管理故障依旧  急于求解

网友:
新的主板你也给人家修啊 - -像这种没把握的事情咱最好不要做...

网友A:
精英 890  一代内存还是二代内存哦  如果是二代的话就是正常的  一代的话旧部正常了 查内存供电吧  一代内存 1.25V左右

网友B:
看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英 890  一代内存还是二代内存哦  如果是二代的话就是正常的  一代的话旧部正常了 查内存供电吧  一代内存 ...

上二代和一代都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mos管有没有击穿

我换过了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C:
是内存的供电不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内存的供电不对啊!

是啊、我知道是内存供电不对啊、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知道是内存供电不对啊、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我再看看刷一下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再看看刷一下bios

实在不行就跑供电电路,逐一分析咯。

网友:
哎,内存电路全过一遍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跑供电电路,逐一分析咯。

解决了啊!换了一个电源管理       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啊!换了一个电源管理       OK

不会吧、电压不对现在才换电源管理芯片啊。楼主……

网友:
1代和2代 内存同在的现在我还没搞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电压不对现在才换电源管理芯片啊。楼主……

我以前换过但是是个坏的啊!现在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