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桥坏或虚焊

楼主(2011-11-07):
如何判断桥坏或虚焊-简单的方法。大家怎么判断的。

补充内容 (2011-11-8 09:20):
回复总结:测SB的AD线对地阻值是否相等,如果相差太大或为"0"或为"1"说明SB击穿或内部短路
               测USB数据线阻值
               PCI A14对地短则南桥坏
               桥对面电容电阻什么的是否短路

补充内容 (2011-11-8 09:23):
待机状态下,SB发烫就一定是坏了
没有装CPU的情况下测主供电的阻值,如果为0,则NB短路
……下面还有好多,期待高手一一点评

网友:
1.加热桥或者芯片....2.像CPU座子就是按着试下,能显示或者跑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貌似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打阻.大虚焊.小短路

网友:
方法都有很多啊,比如有的时候测试USB接口,桥对面的电容电阻什么的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如果不发烫,先按照虚焊治,加焊,重值等。治不好就是坏了。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的发烫短路 就按虚焊维修,不行就更换看看

网友:
在待机状态下,SB发烫就一定是坏了

网友:
测SB的AD线对地阻值是否相等,如果相差太大或为"0"或为"1"说明SB击穿或内部短路

网友:
在没有装CPU的情况下测主供电的阻值,如果为0,则NB短路

网友:
压桥 可以判断是否空焊
  打阻可以判断部分桥坏得问题

网友:
测SB旁边的晶振(上电池或插上电源测)两脚的电压,有电压且有压差SB多为好的,如果两脚压差一样大则SB坏,一脚有压差而另一脚为0,则SB坏

网友:
给SB提供电压的稳压管烫手,则SB坏

网友:
测试USB中间两根  好像是

网友:
NB的复们电压低则NB坏

网友A:
最快就是测USB的数据线

网友:
这样不准吧,这个如果用示波器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快就是测USB的数据线

说具体点   谢谢

网友:
用手压一压,看能不能跑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