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此长城电源如何修

楼主(2011-11-07):
手上有一长城电源,型号为ATX-300P4-PFC
原故障为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即停
拆开后见图中电容C1、C2之一顶部微鼓
将两个电容均换掉后通电可听到高频变压器有轻微响声
将图中L6拆掉后响声消失
测各路输出电压
+12V输出为11V多一点点
+5V输出为5.5V左右
+3.3V输出仅为2.2V左右
检测3.3V电路中各元件均正常
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不胜感谢

网友:
测一下大电容旁边的分压电阻

网友:
谢谢指点
不过两个电阻均无问题

网友:
有输出电压说明电源基本好的,我认为应该换输出端滤波电容最好全换,还有一定得把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我修过这个型号的电源一般都有5年以上,电容改坏了。

网友:
除了换输出电容外,最好加负载后再测输出电压,这样更准确些。

网友:
用此电源带一810主板
有时候主板能工作有时候不能
用数字万用表测各电解电容容量均可以
另外,高频变压器的响声怎么解决啊

网友:
7500第8、第11脚电压是多少才算正常啊
我是小小白,不知道啊
楼上的大侠请多指点下啊

网友:
7500第8、11脚待机电压:2.2~2.3V,工作电压2.1V。

网友:
学习来的,图纸要了。

网友:
你这不像是在求高手帮你,你看图纸都要别人出分下载,还是5分,谁会出5个下载分下个图再来帮你,很多高手都会绕到了.

网友:
查查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吧。直接换新的也行。试试吧。

网友:
感谢 edisong 大侠的指点
我修好了这块长城电源
故障原因为与KA7500的8脚相连的一2.7K电阻开路
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把+12V的滤波电容换了!还不好的话就看看肖特基虚焊没!再不行就把肖特基换了!

网友:
来听课的,图纸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