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11-07):
客户拿来是外接正常内屏背光闪一下 量各供电都正常 怀疑是北桥问题 屏和屏线高压板都换过了还是依旧有碰见此问题的给建议
建议

网友:
外接正常,能正常开机吗? 楼主要把故障描述的清楚一点, 到底是想说暗屏呢,还是什么,觉得和北桥没有什么大关系,要是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就先看看高压板的供电,开启信号等。 如果都没有问题,换个高压板和换块好屏来试。 如果能正常显示,就判断下是 原高压板 还是原屏灯管问题。

网友:
别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那样你会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开机的时候压一下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