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一个元件摇晃有响声,帮忙鉴定下

楼主(2011-11-07):
三星214T液晶显示器(4:3的大屏)驱动板上一元件摇晃有响声,请各给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代换原则是什么

由于拆的时候不小心把表面给烫坏了,左上角和右下角是对称的圆弧形缺口,左右各两个引脚

网友(点评):
如何猜得没错可能是颤动保护器之类的~!

网友:
请各位帮忙看看吧,在线等答案啊!!

网友:
让你拆时烫成这个样子了,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了,,

网友A:
里面封有磁芯,当然要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封有磁芯,当然要响。

那这个原件摇晃发出的声响是正常的了?顺便问下这个原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楼主用什么东西烫的?好像不是用烙铁和风枪下的,用的什么非主流的工具?

网友:
丝印上标的S301,还真不知道表示什么。如果是光耦应该是U

网友:
你测一四只引脚,如果两两相通,焊回去就是了。

网友A:
可以明确告诉你,这只元件是不可能损坏的。如果真的损坏了,那驱动板主芯片就完完了,那就别修了。

网友:
真的没看出是啥。这个妆画的太浓了

网友:
倾斜/震动传感器

网友:
真没看出这是啥……

网友:
电路板上标的是S301,应该是个按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明确告诉你,这只元件是不可能损坏的。如果真的损坏了,那驱动板主芯片就完完了,那就别修了。

去掉这个东西机器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这个东西机器还是老样子

去掉后的“老样子”是什么样子?

网友C:
是个水平开关啊其功能相当与手机平板电脑的重力感应 里面放的个钢球还是镀金的实在找不到就把他废了飞根线过去把这个功能屏蔽掉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种 的显示器

网友:
就是一个接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水平开关啊其功能相当与手机平板电脑的重力感应 里面放的个钢球还是镀金的实在找不到就把他废了飞根线过 ...

我已经把它拿掉了。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网友:
屏幕旋转功能的传感器(类似水银开关),把屏幕旋转90度,图像也会跟着旋转90度,就是原来是4:3的分辨率,旋转后会自动变成3:4的分辨率。

网友:
烙铁真是惊天地 泣鬼神

网友:
应该是个按键

网友:
LZ你的那个图片里 的东西太黑了。不像个样子了。我们真都看不太出来,,,,你该成其他通用的驱动板算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不知道这个东西用在液晶显示器上有什么用。

还有就是摇晃有响声,是不是正常的?

按位置划分,应该是一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哦之前有那个的话你把显示器翻转画面也会跟这翻转的拿了就不会的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
楼主 这说明这个东西无关紧要 你搞错方向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一个按钮或者是调钮(开关)。

网友:
这个显示器可以坚起来的,HP也有几款,图相会自动翻转,也就是个重力开关

网友:
晃动有响声,可能是重力感应控制开关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东东。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但说是按键是绝对 不可能的

网友:
原来是重力开关啊,自动调整分辨率?

网友:
非常赞成版主的解释。

网友:
就是一个重力感应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