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无声音

楼主(2011-11-07):
       有一联想G475,11年5月份的机器,客户说是水货,小喇叭显示正常,就是没声音,耳机也没声音。声卡型号是CX20671-21Z,我换了个芯片没有CX,只是20671-21Z,还是不行,哪位大师帮出个主意,在此多谢!

网友:
双喜老师看到这个问题了吗,帮分析下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XP跟win7换换试试

网友:
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Modules/DriverDetail.aspx?ID=33647&MachineNameOmini=LenovoG475&SearchType=1&LogicType=1&MachineId=-8565&SN=&IsBackPage=false&IsSeachOne=true&typename=Lenovo+G475
重安装驱动或重做个系统,还是先软后硬吧

网友:
第一 从软件开始   第二在去测量  你可以测量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啊 下个图纸看下 这样才行啊 有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8344-1-1.html

网友:
怎么来水货了,哈哈,换芯片不如先换系统

网友:
还真没装WIN7,不过系统换过几次了

网友:
先把软件问题全都否定了,再修硬件

网友:
电脑检测到声卡硬件了吗。没有的话装了个假驱动也无用,喇叭在大也无声。排除软件问题,电压,复位,到南桥,EC的信号,电阻,电容就那点东西。看着搞。声卡要装同型号的,CX20671-21Z很多板子都有这个料。买来的料氧化的话要锡洗一下,不然可能装上去没有用

网友:
有图纸吗,我的没有cpu供电

网友:
有图纸吗?想要份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