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开关有无跳变???无跳变改查哪??

楼主(2011-11-07):
如何判断开关有无跳变???无跳变改查哪??

网友:
有时候接板子,没带开关??我使用镊子短接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判断有无跳变

网友:
正常时候开关脚那里是3.3V   , 按下开关瞬间 会把此脚接地。 电压变为0V。 然后松开开关回到3.3V 。

网友:
上网本的开关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貌似不是拉到地       一般的话就好像楼上说的

网友A:
不太清楚你是问的什么  首先你要找对开关位置 一边3.3V左右 一边接地的话 3.3V短接到地  想都不用想 肯定有跳变啊(要不就是你没有短接好)3.3V被拉到0  没开机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是问的什么  首先你要找对开关位置 一边3.3V左右 一边接地的话 3.3V短接到地  想都不用想 肯定 ...

我想知道如果没有跳变,如果没有跳变,改查哪,排除开关问题??有思路吗

网友:
都是有跳变的   一个脚有电压   你把那个脚强行的拉到地   能没有跳变么    问的好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