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0不亮,电流跑1.3

楼主(2011-11-07):
宏基4530,AMD芯片组集显,电流拍1.3左右,内存试过,取掉CPU后电流跑0.75左右。请大侠给予判断一下,是CPU还是桥,怀疑CPU的可能性要多一些,但又找不到CPU试!纠结得很,又不敢做桥,怕做了到时候跟不好判断问题,本来AMD的电流比较高,不好判断!请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看下COMS电池有电没 有就查信号吧

网友:
我感觉 果断加焊下  一般来说 加焊下不会有神马太大风险  不过RP到一定境界了 就不好说了

网友:
我遇到是4520客户加内存,加不开机了,故障和你一样,我补了北桥,这本南桥是AMD600的,BIOS没电的话是不 亮机的

网友:
搞定了,补焊桥就OK !

网友:
呵呵呵 经典机型了 很明显就是桥片问题

网友:
好多AMD的东西,不是U坏了就是桥虚了,还有BIOS程序错了,碰上这样的机子搞不定没招的时候就该想想这些

网友:
找不到U的话就只有先加焊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