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楼主(2011-11-07):
开不了机,应该从哪里入手?  新手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上个图,或者把问题描述得详细些,这样大家才好回答啊,什么牌子,什么问题,故障的原因等等,电路图都没有一个,根本就不给机会别人回答

网友:
迷糊的帖子 说清楚点

网友:
如果是电源根本就不工作
要先查辅助电源电路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电路,再查主电源输出。

网友:
看看电路图呢,电源一般是桥堆和大的滤波电容和大的三极管烧的比较多

网友:
没经过3C认证的电源还是不要用的好,安全第一啊

网友:
不好的电源,可能引起更大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