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OPL 内存供电只有1.48V CPU 无covre电压

楼主(2011-11-07):
华硕P5OPL 内存供电只有1.48V  CPU 无covre电压     内存供电芯片APM7120   查FB 电压只有0.86V  APM7120换过,一样,附图,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子原因出在哪儿    上管的G极控制电压为5.5V 我查其它正常的板,有6.5V左右,上管换过,现象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1-11-8 10:49):
我把R2换了成一个122的电阻,内存电压变为1.72V  觉得低,然后再换成102的电阻,结果内存电压变成1.95V 手里面找不到,112的电阻了,这样子可不可以用啊?会不会太高啊

网友(点评):
多数为反馈问题

网友:
華碩好像沒有這個型號的板子, 是P5QPL 的筆誤吧?
查一下輸出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還是有短路被拉低了...

网友:
7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吧,查BOOT,自举电路和FB连得2个电阻

网友:
FB脚那路查一下有哪些元件坏吧

网友:
u1的工作条件满足后,查r1和 r2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