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9SW+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快速 "闪"

楼主(2011-11-07):
AOC919SW+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快速   "闪",指示灯亮度微亮
   今天接一商家拿来一台不通电的显示器。具商家说是雷击坏的。商家说半小时可以搞定撒。急到要。我说应该问题不大。
拆机后检查电源板。2分钟,电源芯片坏了。找。找到一个。报价50块。
换。8脚芯片LD7552DPS .换了后,裸板通电,电源指示灯速闪,测得5伏电压输出跳变,3.1v---4.9v。
取下驱动板。5伏电压正常。怀疑驱动板坏了。加鼎科2270通用驱动板。5伏电压还是跳变,用通用驱动板不触发。
会是高压板嘛??断开高压部分后,加2270或原来驱动板一起裸板通电,5伏电压还是跳变,电源灯还是闪,微亮。搞球了。
断开5伏反馈。5伏输出测得正常了,但是指示灯还是闪。换了光耦和431还是一样。
   找不到问题了。没有装机测试。我想指示灯闪不可能是正常撒。                            请教各位工程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雷击了一般连开关效应管一起换掉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 是电源板负载不够

网友:
把输出5v的复合二极管后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再测看看。

网友:
楼上的,你那个修好了没有啊?你是什么地方的?我在重庆市合川区上班。
我觉得会不会是变压器哦。

网友:
LD7552供电的那个二极管看下,

网友:
冷地的电容全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LD7552DPS.那个二极管?是贴片 D903 嘛,如果是这个。我在板测量。用200欧姆档,测得22.5.阻值。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这个。板图。

网友:
LD7552也分好几种。后面的字母不一样。你确定你换的和原机是一样的吗。

网友:
把4脚的电容改成100K电阻试试。ld7552有DPS和BPS等等几种。

网友:
我一般修遇雷击的,先喜欢干掉主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电源块旁边的一些电阻坏不坏呀?

网友:
换主变压器旁边的小电解试试,一般是50V耐压。还有给12V加上负载试试,单用5V,反馈可能出问题。

网友:
LD7552也分好几种。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吧

网友:
兄弟伙些。 我说了的本电路板的电源芯片型号是“LD7552DPS"换的型号是一样的型号。我现在变压器也换了。现象还是一样的 。 我也怀疑是不是电源芯片不对。可是我没有这个同型号的芯片了。其它的电阻没有测到有问题的。

网友:
LD7552也分好几种。

网友:
维修工程师们。我知道LD7552要分几种。但是我说的是LD7552DPS  啊。欧克。。。。。。。。。LD7552DPS电源板电源芯片。有哪个工程师换过这个同型号的电源芯片没有呢》???????换了之后还要改其它的嘛?是不是哦。??没有整过。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了,

网友:
换代用一体板吧

网友:
东西你都换了不少了,还在路测元器件!

网友:
我觉得是初级和稳压的问题,不像是你换的块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断电测下变压器供电绕组出来的快反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有时候万用表测的也不一定准,可以代换下看看

网友:
取样电阻RS阻值是否变大,可以并联一类似的取样电阻上电试看看

网友:
开关管型号:AUK70614/ 、SMK0965

网友:
测一下电源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
我也碰间过  都来直接该了

网友:
你把高压板断了试试   我估计是高压板坏了   别忘了指示灯狂闪是高压板有哦 严重短路啊

网友:
电源板的变压器一般你容易坏的,基本上不考虑变压器坏了的

网友:
我看实在不行,就换电源板吧

网友:
5V跳变的遇到不少,也有5V12V一起跳变的,别的你都换过了,431换过没有,这个是稳压的,还有一次我换了起动电阻OK的,原电阻量的时候一点都没坏,电子电路这个东西有时候很累人的,要细心要坚持!

网友:
919sw+这款机子我还卖的很好的时候,你就给你修到了,呵呵!

网友:
最后结局。好了。但是还有换了另外一个场效应管。最后维修之余。接机时不通电。查到电源芯片LD7552DPS坏了。
最先换的是一个旧的LD7552DPS电源芯片,都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换了电源芯片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于是借鉴维修工程师们的经验,找了一个LD7552BS代换LD7552DPS,后改掉4脚电容,换成100KΩ的电阻,。换好之后裸板通电。看指示灯居然亮了。好高兴。难不是好了啊。装屏接好灯管通电,问题又来了,一亮一黑,显示AOC图标。不停的黑亮反复,指示灯也跟着亮黑反复闪。测得电压5伏输出还是跳变。2.0v--4.0v,现在的 {闪} 和之前的{ 闪 }不一样哦。之前是快速闪,指示灯微亮;现在是慢闪,指示灯亮度正常了。如果不插灯管,指示灯不闪。加独立高压板和通用驱动板现象一样。最后测得开关管阻值不正常,拆下开关管,测试有3次阻值,这个肯定不正常啊。又没有这个型号的开关管,AUK/70614/SMK0965.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K3569能代换的。结果这样好了。没有配件修东西老火啊。

网友:
变压器过来的整流管换了就好了啊,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