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新装机器,关机后自动重启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不能关机)

楼主(2011-11-07):
电脑系统为XP,主板是七彩虹G41,点关机后自动重启。已排除电源,主板是新的,此故障应该是那些硬件或软件引起,怎样解决。恳请指点一二,系统已重做,排除病毒问题。BIOS也调整过,难道还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点评):
放一下电,还重启的话,那就只有主板了。

网友:
  七彩虹主板新货出问题的最多。  重新换块把。还有就是 你的机箱 开关键和重启键检查下 。

网友:
把网络唤醒关了试试。

网友:
换换IO试试

网友:
1.小电池有没有装反或者没电了。2.网络唤醒是否关闭。3.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bios清零试过没有

网友:
此机器没有连接网络,可以排除网络唤醒,可能还是主板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找到此类故障,怎样解决?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及时回帖,BIOS还原过,COMS电池应该是有电的,没有按F1的提示。

网友:
查看一下有没有复位信号了

网友:
新装机器还搞什么,直接发回去换个新的

网友:
COMS经测量电压3V,按维大朋友的方法将COMS放电后,故障解决。再次谢过各位回帖的朋友

网友:
返到他换为止,现在的主板商都这样,现在连华硕都这样,何况七彩虹呢

网友:
两次都换新了,不是返修的那种。售后还是不错的,就是板的问题多些。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放电为什么能解决呢?求高手解析一下!~

网友:
请月饼老师给讲讲,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纠结哥啊,换个机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结哥啊,换个机箱试试

不是机箱的问题,是主板的COMS的问题

网友:
点主板上的开机键强制关机试一下,不能关机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coms短接,或者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现在我们店一个老845机子就是这样,点关机就是重启,怎么也关不了,明天放电试下,看是不是有用。。。。
补充内容 (2011-11-9 19:53):
结果放电还是没有用,电池是有电的,客户急用,就这样拿走用了。。。。

网友B(2014-03-04):
有用!我的也是七彩虹的新主板,能正常关机,但一直自动重启。放了电后,问题解决。果然是cmos的问题!
看了一下bios,里面有好多项关于自动开机的选项,在power management里,估计是cmos内存遗留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返两次了,再装机,说什么也不用七彩虹的板了。
这就对了。明智了。哈哈。我装机都给人用一线品牌的 问题点少很多有的过保2年多 几乎也不找我修 因为就没啥大问题 无非就是装装系统而已

网友B:
凄惨红现在我们这边没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