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清华同方不开机(高手绕道)

楼主(2011-11-07):
接商家一台清华同方不开机,有待机,报价150..拆机发现开关板经一软排线到上板上,已经进水腐蚀,第四脚也是关键脚19V,到开关的,刚好焊盘腐蚀的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清洗干净好后,飞线到PCB下面,看线路到了开关下面,直接飞线,开机.电流一路飙了上去,见LOGO...OK 此机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就是线飞得太长啦!

网友:
这机器以前我也碰到过线断的 一老外收了350 飞了4根线

很好,很强大..我就喜欢会敲的人...

网友:
我们这种机子一般都是报价280    楼主在那边啊

成都 商家150........

网友:
我佩服你的动手能力,用鼠标写的?辛苦你啦。

网友:
昨天一台也是不开机,无待机电流,我报价150,这糟人直接拿走了,我没有报高吧?还胡说什么可能就是个接触问题。

网友:
这种人很多。。。

网友:
我同事也遇到一台。飞线后OK

网友:
难啊,一报两百多,有的人直接就走。

网友:
K40的机器,应该是开关排线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一线飞百十多,轻松搞定

网友:
现在的价格越来越低,这是肿么了,在这样下去都要没饭吃了

网友:
能收多少在于一在地方的消费问题,还在于做生意人的口才。

网友:
连个图片都没有啊,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