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1-11-07):
求A读数,嘻嘻,看谁算的对

网友:
怎么算?没思路

网友:
看的我蒙了。又是串又是并的,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点评):
什么又是串又是并的,这个是三个并联,你应该可以看的出来呀,呵呵

网友:
三个并联,这个应该好算了

网友:
抛砖引玉,是不是7呀?

网友:
电流5.25A    三个电阻并联

网友:
三个电阻并连,电阻在0。9欧左右,电流么就在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A了.

支持!支持!

网友A:
并联吧,电流为15.1666*****

网友:
算错了  刚才  总电流等于   各个分支电流之和   A总=14/2 +14/3   + 14/4

网友:
三个都是并联,,

网友B:
I=U/R
U=14
R=1/2+1/3+1/4

网友:
算这个干啥子,初中的知识啊,,

网友:
公式前面说了,5.24A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还算上电流了   这不是中学物理学的东东么

网友C:
电压=14.电阻为三个电阻并联,依照并联公式得出的值:(2x3x4)/(2+3+4)=2.66666666666666666....欧姆,电流=电压/电阻......所以A=14/266666666666666666........算出A=5.249999999999999999.........安培,≈5.25A

网友(点评):
看下面的,你的错了,18楼的对,我的也对

网友:
不会换算这些东西。

网友:
那三个电阻是并联的,只是图画来有点忽悠人。A的示数是14/9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并联吧,电流为15.1666*****

您的答案是正确的,除不尽而已

网友:
三个并联故意这么画的吧?

网友:
呵呵,很久没做过物理题了

网友:
算出来的负载的电流,应该是5.05555555

网友:
I=U/R
R=1/(1/2+1/3+1/4)=0.92376
I=15.1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I=U/R
U=14
R=1/2+1/3+1/4

应该是这样吧
R=1/(1/2+1/3+1/4)

网友:
重温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14.电阻为三个电阻并联,依照并联公式得出的值:(2x3x4)/(2+3+4)=2.66666666666666666....欧姆,电 ...

注意,并联之后的阻值比每个电阻都要小!  最后的阻值是0.923     A的电流是15.1安培

网友:
A 的电流是15.1安培

网友:
应该是约等于15a

网友:
3个并联  15.333333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的答案是正确的,除不尽而已

这个答案怎么算出来的解释下??电流=电压除以电阻,电压知道了,算出三个电阻并联后的值,再按公式算,不是算出每个电流后相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答案怎么算出来的解释下??电流=电压除以电阻,电压知道了,算出三个电阻并联后的值,再按公式算,不 ...

好吧,我也给搞乱了,电阻肯定是小于2欧姆的,但是按公式我怎么算出2.6666666666哈,我晕了,却是晕了,究竟是怎么算了,谁能给理得再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答案怎么算出来的解释下??电流=电压除以电阻,电压知道了,算出三个电阻并联后的值,再按公式算,不 ...

首先这三个电阻是并联接入电路的,1/R总=1/R1+1/R2+.....+1/Rn    电流I=U/R总

网友E:
晕  并联电阻公式R=R1xR2x......Rn/(R1+R2+......Rn)   所以R=2x3x4/(2+3+4)=24/9
I=U/R=14x9/24=5.25   没有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也给搞乱了,电阻肯定是小于2欧姆的,但是按公式我怎么算出2.6666666666哈,我晕了,却是晕了,究 ...

给自己思路理清了,前面的公式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并联电阻公式是总1/R总=1/R1+1/R2+1/R3,得出的电阻就是1/(1/2+1/3+1/4)=1/1.0833333333333............,电流就=14除以1/1.083333.。。。。。=15.1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  并联电阻公式R=R1xR2x......Rn/(R1+R2+......Rn)   所以R=2x3x4/(2+3+4)=24/9
I=U/R=14x9/24=5.25    ...

其实按这个公式算出来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貌似公式本身是错误的,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三个并联怎么还有看出串的来

网友:
还是多讨论技术吧咱们又不搞研发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这样搞会疯掉的

网友:
电流时2.5吧! 3和4并联  和2串联!

网友:
应该是3.5,写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