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CQ40 等系列声卡驱动

楼主(2011-11-07):
都是一些地址,需要用到的才下,希望你们会用的到,反正我装了几台都是可以装的上的.只有一台装了后,重启动,声卡驱动又没了.所以加了最后一个补丁,重启右下脚多了个声卡图标,一切正常...

554 Bytes, 下载次数: 18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11 Bytes, 下载次数: 1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08 Bytes, 下载次数: 24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明白楼主等系列是什么意思?解决CQ40声卡什么问题?楼主装了几台可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是惠普CQ40系列吧?

是

网友:
声卡不好安装吗,我没遇到过,不知所谓。

网友:
CQ40的没有像楼主的这种情况

网友:
朋友,估计还是XP丁子户吧。

网友:
XP的声卡是不好装    一般加载微软UAA的就都没什么问题   现在的GHOST做的也很强大  一般都能装上驱动

网友:
是不是装XP系统出现声音问题的解决方法?型号应该是HP CQ40。

网友:
   万能驱动基本能解决 实在解决卟了的 驱动精灵上、、、、、

网友:
这已经是08年的事情了。悲剧了。LZ还拿出来。

网友:
这有用啊,我原来都是打HP客服叫他们传给我 ,就是HP有几个型号的笔记本,装完系统安装好驱动后,一重启驱动就掉,我经常碰到。

网友:
Lz的意思是说Cq40装Xp会没有声音,给我们的驱动,不多说了,直接收藏。我哥因为一个驱动收了别人200元。

网友:
谢谢分享咯··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我GHOST一下就行了,就电脑城里都有买,(英雄装机)哪里有那麻烦。

网友:
昨天碰到这台就是声卡驱动装不上,一会下下来试试。万分感谢

网友:
我有那个BIOS驱动。但一般不刷,用补丁打上去,免得刷了,下次就没银子可以拿了,

网友:
声卡驱动不好装啊,谢了。

网友:
楼主第一个地址下载失败

你重下下...东西都在一起...是不是地址复制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