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搞到我头晕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一个破液晶   搞了一个下午   悲剧

一个清华紫光的液晶   里面的都是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  外接电源

一拿来过来是没电到   外接电源没电到   都是高压保护   直接换了一个高压条  懒得修了(都是通用的高压条)

一接电  好了   开机试机   试了二个钟 没问题   又一笔生意搞掂

结果我关掉液晶   后来再试   一开液晶  闪红灯   好像有看到闪了一下绿灯之后才灭的  瞬间的事 灯也不明显

但重新再开  又没问题了   我连续开了几次   偶尔有一二次会出为  闪红灯 开不着机的

驱动板是30+45那种屏线的  手上毛有- -!

换了高压条 不行  换了开关 不行 灯管单测过 有一条断了 换了

不可能要客户开了不着  再开几次   这样的现像  是怎么回事???  有谁遇过  或者  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补充一下   闪红灯的时候   灯管亮了一下就灭了  指示灯也跟住灭

然后重复这样的过程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外接匹配器正常吗?,打一下方波

网友:
用个  好点的外接电源试试哦

网友:
我觉得还是高压的问题,你再换一条耐压高一点的高压条试一试

网友:
就三大件,高压板、驱动板、电源适配器,好判断的。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只要外接电源正常,一般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我觉的还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换一个好的试试

网友:
代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原来驱动板就有问题

网友:
再换高压板

网友:
如果故障不在电源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换了一个外接电源就行了  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