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930NW 三星显示器,正常亮2秒就灭,

楼主(2011-11-07):
一台三星B1930NW 的显示器,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常量,插上视频线之后,显示器正常显示2秒,然后就灭掉了,,,谁修过这个显示器,肯定是通病,,,,,,,,,,,,,,,,,,,,,,,

网友:
检查一下可调电阻

网友:
驱动板的故障,24c04系列如有换

网友:
楼上的乱说什么啊

网友:
一般是高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常量,插上视频线之后,显示器正常显示2秒,然后就灭掉了
------------------------------------------
  插电源线.不插信号线(VGA DVI....)能够正常点亮 --------能不能显示无信号? 并且能不能够直到无信号 显示器自动关机

插上信号线后 显示2S就来灭掉   如果是这样 的话..一般为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貌似驱动板没问题的哦,我测量电源板的时候,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直通了,把旁边的一个色环电阻,取下,稳压二极管不通了,,,测量色环电阻的阻值,五环的  黄,紫,灰,金,黑   查了之后是47.8的阻值,,测量有问题的色环电阻,才0.4欧姆了,,,肯定是色环电阻挂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线圈坏了,测试一下次级的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一般這樣的問題都是高壓線圈不行了。

网友:
三星的高压真的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你们那么复杂干嘛?    插机测电压  外接高压板不就知道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电阻挂的时候是断路,也就是电阻坏的时候只能阻值变大,没有电阻坏的短路了的!不接信号你没看到信号,说明高压已经保护了,你接上信号两秒内有图像这不就是典型的高压保护吗?还回答一句,三星的高压是真的真的很爱坏!!

网友:
修好了没有,等楼主答案。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定。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结果就是换高压

网友:
晕了    三星通病高压包容易坏   修显示器的  同行没知道的吗   什么驱动板坏了  明明换个高压包就能好的   你换了驱动板问题就大了

网友:
三星的,就是电容鼓包,高压线圈坏,通病

网友:
那长长的那个高压,,,大小一样的能代换吗?

网友:
高手如云,还在学习中。

网友A:
我修过三星显示器,有很多是电源高压一体版的可调电阻不良,我只是给修友一点参考意见罢了,居然有坏人扣我的分,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家帮我讨个公道

网友:
应该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手头有货的话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那个叫“新安江”的,大家去看一下他的主页,他扣了很多人的分,不知道这个人的用心何在,这种人版主为什么不封了他

网友(点评):
你要为你的言行负责!

网友:
三星一般就是换电容或变压器。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三星显示器,有很多是电源高压一体版的可调电阻不良,我只是给修友一点参考意见罢了,居然有坏人扣 ...

如果你确定修的也是楼主所说的B1930NW,那直接告诉他具体的元件位号就行,何必叫他人猜谜?

后面的会员已经在怀疑你“乱说”了就是这个原因。

我并没看到后面的回复就扣分,是基于三星常见通病少有你说的现象而怀疑你有灌水之嫌。

一般来说,这个现象是开关电源负载有短路或背光电路异常引起。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请上图或单元电路加以说明,大家讨论确定你正确的,不但会撤消扣分,还会加分,我也会向你道歉!

否则,你应该为你骂我为“坏人”而道歉!

我支持你,什么可调电阻又不说清楚,不是误导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三星显示器,有很多是电源高压一体版的可调电阻不良,我只是给修友一点参考意见罢了,居然有坏人扣 ...

你胡说什么,你看清楚,他说的是谁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先电源部分

网友:
怎么了,吵起来了,但是电源一体版确实没有什么可调电阻啊,,,,,,我还以为豪情奔放修过这个显示器呢?呵。。。。。

网友:
楼主去基地学了什么啊?感觉修个显示器都那么吃力?

网友:
学的主板,,,,,,什么都没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胡说什么,你看清楚,他说的是谁

再提醒一次: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请上图或单元电路加以说明,大家讨论确定你正确的,不但会撤消扣分,还会加分,我也会向你道歉!

否则,你应该为你骂我为“坏人”而道歉

以七天为限,不能上传相关资料的,请及时说明原因。

网友:
以前好多机会都是“板级维修”,看到修友们这个电阻,那个芯片的都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理论知识不够啊。我也看过显示器方面的书,不知道是看不懂还是没用心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不胜感激!

网友:
三星的机器,我也修过几台,一般都是高压部分电容鼓包。虽然是同品牌,但型号不一样故障也会不一样吧!

网友:
三星电容鼓包,高压线圈坏,这比较多见。记得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提醒一次: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请上图或单元电路加以说明,大家讨论确定你正确的,不但会撤消扣分,还 ...

那是以前修的怎么传资料啊,晕

网友:
可调电阻只在部分15和17的液晶显示器上面用过,19以后的根本就没看到用过的,“豪情奔放”很热心,勇于回帖,但是回帖的内容哪怕粘一点边,别人都不会说你是胡乱说,我认为说可调电阻的确是不靠谱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应该很简单的,我曾经发过的一个帖子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9477-1-1.html讲得已经很详细了,如果测量2个高压绕组的阻值有明显差距,那就说明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但是 我换了一个几个变压器还是不行,最后不得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