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1-11-07):
来的时候部分版面腐蚀 故障说是不加电 先清洗板面腐蚀部位 晾干 测了一下各大电感 没有短路 接可调电压 有待机电压0.09~0.05 量有3v5v,加电电流直接到0.48 3秒后掉电 又测了一下各电压的后继电路值 都不短路 于是边加电边量电压 当量到+3v +5v 时发现一个没电压 一个有1.2左右 于是打开电路图查看 u10 g级没有控制电压 又量到r229一段有19v电压 一端只有2.4 正常应该有6v 量一下q20 G极3.3v q20导通了 不正常 于是查到Q1 2脚低电平 于是怀疑Q1损坏 更换一个 量R229另一端电压有6v了再量 +5vs 还是没有 量了一下是否连通 果然断路了 飞线 ok 再看+3vs 按同一步骤走 发现R89的一段没有19v 又是一个断路 飞线 ok 把飞线的位置打上胶 放上u(不放u,会掉电的)加电电流升起跳变 接屏 亮了 此机修复 哈哈哈 另附上图纸 不知道谁有点位图 没点位图 有时候查起来 真费劲啊

网友:
楼主的图怎么发的这种效果?看得人眼晕。
不过只看文字内容基本都看明白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没接好 能看明白就好 呵呵呵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种水平就行了

网友:
好功夫,跑电路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真的有用。

网友:
查得到是挺仔细,不过你发那图我们看着也眼晕。。。

网友:
版号是 LA-7011P吗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啥时候我也到你这种水平啊。

网友:
还不错,不过看得有点晕

网友:
看懂一些,不过图太小了,看得人眼晕。

网友:
图太小了 看不清楚

网友:
写的还真不错

网友:
图实在太小,看得一个头两个

网友:
图纸好小啊  怎么看啊晕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看楼主真的是高手呀

网友:
图片搞大点,看不清。修改一下可能加分会更多

网友:
文字看清楚了  就图看不清楚
下次图搞大点嘛

网友:
其实联想进水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