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的板子不开机!!!!

楼主(2011-11-07):
各位老师我是一个新手,今天遇到一块845的主板不开机,测83627的67脚3.3V  73脚0V  72脚5V,晶振一脚0.9V 另一脚0V,是IO坏了还是南桥坏了,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i/o脚位跳变正常不,s3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A:
晶振两脚都要有电压。最少是0.1 否则不其振

网友B:
845的板子还修啊,性价比低,你费了半天劲也赚不了几个钱

网友:
845   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45的板子还修啊,性价比低,你费了半天劲也赚不了几个钱

用户非要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晶振两脚都要有电压。最少是0.1 否则不其振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有一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有一脚没有电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我们现在还在修815和的板呢,嘿嘿,因为那些个是线切割机的板,那个修起来价格比P55的价格还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