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奇怪故障!!!!!!!!!!!!!

楼主(2011-11-07):
华硕M2A-VM 主板   板子正常跑码   可以进系统      但到系统里点重新启动   诊断卡就档在F2      进BIOS  保存重启也档F2

也就是说 只要显示屏上   提示 按F1  后  从这里起  以后的重启 都会档F2     在BIOS 里保存 之后也会档F2
===================================================这是这一块板子

还有之前修过一块华硕 P5B SE 的主板  重启后 直接档0805    只能制关机  再开才又能跑码

除了这个 能点亮 每次都 显示超频失败的英文提示   ==========也许跟这个板同样  换CPU  就能顺利重启  哈哈
==============================================================================
换了个同型号的CPU   就能够重启了

网友:
   那是什么U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这块板子刷下BOOS试试 不行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  CPU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可以检测下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两块都是换CPU解决的吗?

网友:
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