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液晶显示器冷开机黑屏,开启一段时间后才有画面显示

楼主(2011-11-07):
优派17寸液晶显示器冷开机黑屏,接上电源,数据线,开机亮一下就黑,指示灯正常,接好电源大约二分钟再重开机器,机器又能正常工作,再开机关机没有问题,能用一天都正常的。放半个小时再开机问题依旧。高压部分已经全部加焊过问题还是一样,电压是正常的,求解决!

网友:
应该是还是电源板的问题,代换一下看看吧

网友:
你应该检查看开机亮黑了之后驱动板还有没有工作,驱动板还有没有输出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灯管加焊过吗

网友:
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接上电源二分钟后开关机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多数是机内12v电解和dv/dv电路5v电解不良。

网友:
如果外置电源换过,那应该是高压板电容不行

网友:
高压板两个25V 220UF 换成两个25V 470UF的电容,故障还是一样,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机器请告知一下

网友:
换驱动板了,换了就好的

网友:
找了个原装的适配器好了,都是水货适配器惹的祸